一台42TA1800电视机AV信号能正常看,TV信号能正常看。PCVGA信号不能看

楼主(2018-01-29):
一台42TA1800电视机AV信号能正常看,TV信号能正常看。PCVGA信号不能看(想做显示器),就连屏幕左上角的通道图标(PC)也不显示。电视现在联接上PC线信号源选PC输入显示黑屏,背光是亮的。关上电脑约30秒电视关机,背光熄灭。再开电脑电视还能开机。就是没有图像。大神有经验请赐教。

网友A:
是不是分辨率过大,可以连接好视频线重启下电脑看有没有开机画面,有的话基本都是分辨率过高,安全模式下调低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分辨率过大,可以连接好视频线重启下电脑看有没有开机画面,有的话基本都是分辨率过高,安全模式下调 ...

我试了,不是这个原因。再想想。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