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54LY 键盘很多连键

楼主(2018-01-29):
求助:K54LY 键盘很多连键,键盘接口与EC直连,也没有电容,测阻值正常,换键盘也是一样,刷BIOS也是一样,换EC芯片还是一样,换键盘接口也是一样,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求大神支个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芯片换了吗?请给我一份图纸和点位图,帮助你分析一些

键盘芯片是什么芯片?只有点位没有图纸

网友:
刚刚桥也换了,还是一样  大神在哪里?还有哪些要查的

网友B:
EC 有程式吗?重点看一下EC吧…………。

网友:
这个阻止都正常  没电容 就没办法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键盘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有程式吗?重点看一下EC吧…………。

EC应该没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