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01-29):
ASUS K42J 开机不显示,版号K42JR REV 2.0,开机电流 1.3~1.4~1.9~2.1~1.9然后就不跳了,按说电流已经开机了,但是内接外接都不显,难道是显卡的问题吗,纠结啊,大神有知道的能给帮帮忙嘛
显卡

网友:
补充,显示了一次还是花屏的,难道真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兄弟怎么能对的起你这“高级技术员”称号啊。

网友:
显卡啊 通病 直接干

网友:
先测显卡工作条件,然后再换显卡,或者换显存。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两台分别是2.0跟4.0都是显卡问题,这个机器直接拆掉显卡芯片就可以了,不用改电路跟BIOS

网友:
貌似这机器很麻烦

网友:
0809000的显卡吧 ,,,,,,,,,,,,很多坏的

网友:
同意3楼的意见,这高级技术员不是刷出来的吧,华硕k42系列带独显基本都是显卡问题了,通病

网友:
看看BIOS 我记得是哪个机型cpu供电的TON电阻容易坏 导致不显

网友:
显卡,用风枪吹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