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有显示无背光后置相机打不开维修

楼主(2018-01-29):
昨天上班后老板给了台6S说无灯光,拿到手后用530清洁剂清洁屏幕后,开机后用手电筒照着看确实为有显示无背光问题。
手机拆机后,手机连接座附近明显有进水的痕迹,先打显示触摸座J4200的背光回路和背光开启的阻值,当打值到3脚PP_LCM_BL_ANODE_CONN发现无穷大,说明已经开路,找到连接的电感FL4211,一端为无穷大,另一端为527,电感已经开路,
拆电感后无穷大的焊点直接掉了,直接从C4211电容飞线至电感另一端,开机显示正常。

进系统测试全功能,发现主摄像打开后黑屏,不能拍照,前摄像和闪光灯可以用,打主摄像座J3200阻值,发现20脚
PP2V85_RCAM_AVDD_CONN无穷大,正常应该为500多,然后测量主摄像供电1.8V正常,2.85V和1.2V没有电压,1.2V电压为
开启摄像头才会出,先不管。
找到PP2V85_RCAM_AVDD_CONN连接的2.85V转换管,拆掉后打值,发现4脚PP_VCC_MAIN_LDO阻值有1000多,明显不对,说明有断线,查找到了FL3202,一端1000多,一端378,将电感短接,再打4脚阻值变为300多,直接将4脚和1脚PP2V85_RCAM_AVDD_LDO短接,开机2.85V电压正常,进系统可以正常拍照。

小小经验,大神勿喷。
说明:如果客户对照相要求很高,不要2.85V转换管短接,短接后照相会有朦胧的竖条,最好找个转换管装上去。

网友:
进水机器电感锈蚀的比较多,楼主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拉一个3V的电压过去就不会有白条了

网友:
直接接电过去也不会用竖条吧应该

网友:
设备很专业,谢谢分享,学习了哈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而且手功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