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 BIOS ,注意,只能在win7 win8 win10系统下升级

楼主(2018-01-29):
联想G50-80 在线升级用BIOS ,注意,只能在win7 win8 win10系统下升级。不用拆机。升级时注意电池电量必须在30%以上。
此BIOS为联想官网放出。 可以解决开机慢,定时掉电及由BIOS 引起的其问题。

g50-80 2016 10 30.zip

5.36 MB, 阅读权限: 140, 下载次数: 5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18-08-05):
不亮机可以刷吗?
我的是不亮应该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2019-04-03):
怎么才能下载啊。。。。。。。。。。。。

网友(2021-02-06):
联想G50-80充电充不满是BIOS问题吗?只能冲到60%  换电池也不行   哪位大咖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2023-12-28):
好的好的,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