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D花屏,闪屏求助啊!

楼主(2018-01-29):
各位大哥,帮帮忙啊,这个机器X550D,闪屏花屏,有点像以前WX3的那种屏的通病一样,我换了屏,没敢动显卡,然后我看到屏接口旁边有个芯片,LVDS都是它在控制,我买了15个芯片,现在换到第9个了,换出的结果两个白屏,两个花屏,其他都黑屏,我要崩溃了,有没有高手求解答!

网友:
图片发错了,不知道怎么删除,有没有强行飞线的可能,就算不能调节亮度的也行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屏线啊,显卡显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屏线啊,显卡显存啊

显卡我看过型号,这显卡10个9个都不容易坏

网友:
这个显示芯片确实不好焊 而且这个屏幕座子也容易坏

网友:
显卡我看过型号,这显卡10个9个都不容易坏

网友:
就那么几个地方。自己找找吧111111111111

网友:
屏换过没?试试看,也许是它坏了

网友:
没这么倒霉吧,换9个还不好,应该查查其他原因

网友:
屏和屏线都不能排除,先接外接看看排除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