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8-01-29):
早上客户拿过来一个6代的手机,说是用着用着就黑了,我拿过手,果断拆机
发现是修过的,果断拆板子,直觉告诉我,这机器有点难修

于是乎,加电看看

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多的待机电流,主板基带那一块地方还冒烟了,然后过一会就什么电流也没了,主板也不冒烟了

于是拆开屏蔽罩,看看有没有明显烧糊的,结果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基带被人动过的,下面还有绿油

然后,请问各位大神我该怎么修啊?我打过了基带旁边的电容也不短路,哎,没办法了。

顺便附上图纸

网友:
直接搬板

网友:
暂时还不会做cpu,等会做cpu了再说搬板的事

网友:
被人搞过的就不好说了,祝你好运

网友:
看你是完全不会啊!!基带那部分你管他干嘛  你现在不是不开机吗  你现在看下VCCMAIN 有没有短路先!没有短触发看下有多少电流啊  可不可以联机啊  可以刷机 就刷机看看报错啊

网友:
按不开机的维修思路慢慢查,  前提是要懂原理,。。

网友:
在那里学的  搬板 度不会

网友A:
搬什么板,基带都不知道短没短路就让人搬板,真是睿智

网友:
像这种修过的板子,动过的地方先拆掉,

网友:
自己搜搜原理 自己想想比别人告诉你强太多

网友:
先看电流,试试能不能进dfu ,再不行就搬还能怎么办

网友B:
这个也有个 隔离管 是不是烧了。。

网友C:
会不会是别人没有修好的机,烟都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别人没有修好的机,烟都冒了。。。。。。。。

对,就是别人没修好才拿过来的

网友:
还是修好你的 笔记本吧 手机 修不好 可能会赔钱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搬什么板,基带都不知道短没短路就让人搬板,真是睿智

我看过了,系带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有个 隔离管 是不是烧了。。

隔离管我看了一下,没有短,我觉得应该搬板了

网友:
都冒烟了,先查一下基带附近的电路有没有短路,再说其他的,VCCMAIN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还真是只有高手能修的了,现在电脑修的越来越少了,看来是要改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