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谁知道这是什么电阻吗?是多少W的?

楼主(2018-01-29):
请教:有谁知道这是什么电阻吗?是多少W的?

网友:
是电源板吗?电流取样电阻。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限流电阻,0.22欧姆,看大小像是1/4W的

网友:
取样电阻0.22欧姆,找一个功率差不多的就可以代替

网友:
0.22欧姆 看样子有1/2W  左右 同体积的功率就差不多 可以找其他电源拆 或用多个相近的电阻串并联解决

网友:
采样电阻的话,为0.22欧姆1/4W的。电源输入端的话,为保险电阻0.22欧姆。

网友:
松下电阻0.22欧姆的应该是开关管下面的取样电阻,还带保险作用。

网友:
你把它拆下来看看,上面应该写着功率大小。

网友:
限流电阻,0.22欧姆的限流电阻。。。。。。。。

网友:
0.22欧姆的限流电阻,带保险作用.

网友:
限流电阻,0.22欧姆,像是1/4W。。。。。。。

网友:
是电流的取样电阻,这个不能直接短路的。

网友:
限流电阻,换个零点几欧2W左右的就可以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开关管S极对地取样电阻。0.22M

网友:
0.22欧的限流电阻,带保险作用(电源管边上)

网友:
1W或2-3瓦0.22欧。保险电阻,一般在功放电路对管的输入或输出之间用、

网友:
电阻烧了,管子和变压器最好也检查下。

网友:
保护电阻来滴可以直接用铜线连通我经常这样干不过前提是你后面没短路了,这个我没看错应该是液晶显示器的管子如果能烧得了这货肯定后面电源管也是有问题呢

网友:
觉得你提供的数据太小了,都是让人在瞎猜,最好还是整个主板上图出来,好让人知道电阻是放在那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