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1530A电源芯片如何区分第一脚?

楼主(2018-01-29):
显示器电源芯片EA1530A电源带负载就无电压输出,外围电路查了没有问题,找个EA1530A换上就炸了。

想请教一下,有没有谁知道EA1530A如何判断芯片的第一脚是哪个脚?
谢谢!

网友A:
          一般是字面的左下为第一脚。

网友:
那就没错。不懂为什么换上去会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字面的左下为第一脚。

那就没错。不懂为什么换上去会爆炸。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看一下吧,这个我记得好像是PFC电路用的。

网友:
你把外围元件包括高频变压器都查查,元件不多应该好查。

网友B:
左下第一脚,我见到的贴片都是这样的。

网友:
先查查外围再换,免得打击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下第一脚,我见到的贴片都是这样的。

说得非常正确!所有贴片芯片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没错。不懂为什么换上去会爆炸。

开关管应该击穿了  会累及外围元件   如果不好修不如换一个 五根线的电源模块  大多数电源都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