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微软Surface pro4平板电脑 I5-6300U通病维修

楼主(2018-01-29):
微软Surface pro4平板电脑 I5-6300U通病维修

故障现象插上适配器能开机使用,充电显示正常,已充电到100%,但是拔掉适配器立即黑屏掉电,而且电池不能开机,插上适配可以再次开机。
这个机器没有任何资料,是个硬骨头,经研究电路发现可能是工厂用料的问题,配合一下我画的简图说明一下:
为了说明问题,图中原件编号是我自行命名的,供大家参考。
电池供电通过D2到稳压器产生3.3V给EC供电。

D2坏电池不开机,两个二极管坏的情况都遇到过,D2坏引起电池不开机的遇到过几台,看来是通病。
总结:D2坏导致电池给EC的供电没有了,更换D2故障解决。

 会员1184386300鑫豆2025-10-29 11:36
 会员1333160300鑫豆2024-4-14 21:46
 会员14880912元2023-3-25 10:16
 会员2070472元2023-2-2 15:50
 会员11858212元2022-11-19 11:59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看着好精致

网友:
6代的都有通病 了,佩服

网友:
收藏。。这个都能修

网友:
保留收藏 以后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这个拆机很麻烦

网友:
牛逼  这个 机器挺难拆的把

网友:
收藏了老铁,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听说这台拆机很难拆
不小心還會拆壞...

网友:
谢谢分享,,但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果这个屏没有破,怎么拆可以不破,,我看这屏太薄,,不敢下手

网友:
主板没修过   之前换过屏幕      换了好几块都屏幕跳最后都没解决  给客户退了

网友:
厉害厉害,这种板线路都跑得出来

网友:
这个我只换过屏 还没有遇到过别的故障要修的机子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保留收藏 以后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这个都没修到过哦~··············

网友:
这种机器屏幕不好拆  我遇到都不敢下手 楼主厉害

网友:
这个设计也太狗血了吧,,直接利用了二极管反向不能导通

网友:
我想知道如果D2击穿后用电源供电会怎么样

网友:
这个机器屏很脆弱,比较难拆。谢谢楼主分享通病

网友:
这个就是数电中的或门,好多支持备用电源的设备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这种机器修了两台,一台是换屏幕,一台是不开机,拆的时候两台都拆坏了触屏,大师是用什么设备来拆的,可以不会拆坏触屏。

网友:
我想问问,这个机器的屏幕是怎么拆下来的,我昨天遇到一台触摸屏破的,显示是好的,不敢下手,退给客户,怕一下手,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没拆过这个屏幕,不敢下手

网友:
这个屏怎么拆下来的 。 很难拆啊, 拆机会破屏 ?

网友:
质量往往是批量存在的,采购问题引起的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楼主这个技术

网友:
这个机器就换过屏 换过主板 。。。。。。。

网友:
这个还没有修道过。好像拆机是个麻烦。

网友:
这玩意难拆,一拆玻璃就容易破,很郁闷

网友:
不过这个通病还是很值得一看的,楼主是个细心人呀

网友:
楼主自己跑的线? 这可是不小的工程

网友:
厉害,厉害,谢谢楼主贡献经验,就凭这经验我又得多杀它几台了。 还请教下楼主,surface 1724(就是这机子)暗屏有通病点吗

网友:
没有搞过这种机器,楼主技术强大,自己跑线

网友:
遇到过屏幕坏的,换了屏幕但是触摸一直跳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好家伙,直接上猛料,18年目前为止最有成分的帖子。

网友:
楼主,真厉害,这种问题都能修出来,一般都叫客户换板,去交换板

网友:

故障现象插上适配器能开机使用,充电显示正常,已充电到100%,但是拔掉适配器立即黑屏掉电,而且电池不能开机,插上适配可以再次开机。
这个机器没有任何资料,是个硬骨头,经研究电路发现可能是工厂用料的问题,配合一下我画的简图说明一下:
为了说明问题,图中原件编号是我自行命名的,供大家参考。
电池供电通过D2到稳压器产生3.3V给EC供电。

D2坏电池不开机,两个二极管坏的情况都遇到过,D2坏引起电池不开机的遇到过几台,看来是通病。
总结:D2坏导致电池给EC的供电没有了,更换D2故障解决。

 会员1333160300鑫豆2024-4-14 21:46
 会员14880912元2023-3-25 10:16
 会员2070472元2023-2-2 15:50
 会员11858212元2022-11-19 11:59
 会员5641112元2022-10-16 1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