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o sub250 低音炮 维修

楼主(2018-01-29):
型号:jamo sub250
故障现象:不通电
自述:自用多年的家庭音响系统,低音炮坏了看电影的体验很差,我呢略懂电子电路知识,就想着修好它。
维修过程:
1.第一步检查保险丝,250V/800MA,经测量已断,换随机附带的备用保险丝通电,发现220v有电流了,电路板发出咝咝响,断电咝咝声慢慢变小,但还是不开机,我就把板子拆下拿到单位准备空了再玩。

2.第二天板子检查,发现这货电源板和功放板是集成在一块板上,应该是常说的开关电源吧。由于本虾米无电路图也无完整的维修经验,只能用排除法一个个零件去检测,整流桥OK,滤波电容OK,变压器OK,但变压器无输出电压,这时就怀疑2个IRF730是不是坏了,虽然我不知道这管子是起什么作用,但是管子好坏还是可以判断一下的,用我的利器电动吸锡枪把两个管子取下分别测量结果是没坏,这时开始不淡定了......,决定抽空再玩。

3.过了几天继续排除法,经过2个多小时的努力,还真发现功放部分的Q6 J111场效应管疑似是坏的,这个管子排列顺序是SDG,SD不论是否放电一直导通,我认为有问题,于是某宝买来直接更换了,不过由于修的是功放部分,电源都没通自然是没法修复,虽然次序颠倒,不过重在开心嘛。

4.N天之后,上百D查资料,发现这货竟然是通病,坏的不少就是找不到几例维修案例,经越狱之后偶然翻到一张图,是洋文也懒得看,不过大致猜测是两个管子后面的直插副板有文章,大喜,立马着手去测量,这块板位子实在无法开展测量,再次上锡枪取下板子逐一测量,真就发现一只二极管击穿,如下图红框中的黄圈所示,图右上是拆下二级管的放大图疑似型号:F245B,这个管B度上也查不到资料,冒险用一只整流二极管去替代,不知道对不对,还请老司机带带我。

5.最后直接上电,由于低音炮箱喇叭和指示灯不在身边,无法判断是不是修好了,不过通电咝咝声没有了,经测量指示灯电压12V也有了,开关动作也是正常的,我想应该是修好了,回家接上喇叭和指示灯,久违的蓝色指示灯终于亮了.....................

最后附件赠送千辛万苦找的资料,有用没用都在这里了,希望能对大家起到帮助作用,完毕!!

J111 NATLS22596-1.pdf

J111场效应管

网友:
楼主很细心,分析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图文并茂,感谢分享,很细致,详细。。。

网友A(2023-05-28):
后面两个红黑接线柱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