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3VF 有3V无5V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1-29):
如题F83VF 有3V无5V不触发拆机测5V电感阻值正常通电无电压 查待机芯片条件,14脚EN1无电压   查ENBL   Q9105 3脚没电压输出 4脚G级电压为零,4脚由R9100 R9113电阻分压而来 电阻要分压Q9108B就不能导通如果导通就会对地拉低电压 Q9108A必须导通,Q9108A 2脚VSUS_ON没电压  R9100 R9113电阻要分压 Q9108A 2脚必须要有高电平  经查VSUS_ON由EC发出,那就先发个BIOS 刷BIOS故障依旧 查EC工作条件都正常,最后换EC 好了 此机器3V 5V待机是要有的,机器有点老了,但如果同行遇到可以直接先查下VSUS_ON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一看就懂

网友:
技术不错  乐于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