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无CPU供电

楼主(2018-01-29):
      触发上电无复位,按时序先测供电
      发现无CPU供电
      测试开启 VR_ON第9脚,为低电平。打值发现阻值为很低,几乎接地。找与之相连的地方, 有两处,去掉Q40,CPU电源管理第9脚阻值回到400多了,把Q40补上,上电测试还是低电平,Q40的开启也是低电平并没有拉低动作
      再看Q19和Q18,Q19拉低之后,Q18的才不会动作拉低VTT_PWRGD,测试Q19实际有拉低动作,电平拉不下来。
      把Q19,Q18和R97都换掉,上电一路跑码亮机。
      R97电阻是把电压变电平,区别在于电流,变值之后电流对于Q19太大,无法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