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LED 刷码片线识别不到求助

楼主(2018-01-29):
     今天自做了一根LED 刷码片的线,只接了4根线,地,时钟,数据,VCC ,接到相对应的RT809F 编程器上,
点智能识别,一直是提示有几个脚接触不良,见论坛里的大神们都是只接了4根线,没有说不行的,为什么我
的不行,是哪错了吗,大神们帮我看看。

接编程器的座子是接 4 5 6 8 脚,应该没错的啊。。可一点识别就说1 2 3 7 脚接触不良,如果手动选择24C02 ,
就校验错误,读取错误,

网友:
是什么问题啊。大神在吗。。。在线等

网友A:
要手动输入型号不要点自动识别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手动输入型号不要点自动识别看下。

试过了,不行,校验失败,读取错误

网友B:
这种线马云家有转卖的也不贵 你最好看是不是数据和时钟线接错了,对调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线马云家有转卖的也不贵 你最好看是不是数据和时钟线接错了,对调下试试看,

这是只接了4条线,还有4条线是空的,就检测到有4个脚接触不良,,

网友:
手动选下ATMEL AT24C02看看,另外看下有没有焊好,怕是虚焊了(另外如果是奇美屏,定义又不太一样了哦)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懂   就帮不了你了

网友C:
24的芯片保护脚为低才可以读写,看下保护脚是不是接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的芯片保护脚为低才可以读写,看下保护脚是不是接供电了

保护脚是7脚,没接线啊。。 是低电平的,奇怪了,为什么我的不行。。

网友C:
把1237脚全接地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1237脚全接地试试应该可以的。。。。。

1237脚全接地我之前早就试过了,提示'  脚接触不良 '    不说几脚几脚接触不良,
真是晕了。。不知道什么鬼问题了。

网友:
我也不太懂   就帮不了你了.......大手们

网友:
这个还从来没刷过

网友:
我用8209F刷内存码片也曾经碰到校验不过,搞不清楚原因。你最好换个编程器试试

网友D:
可能你用的是较新版本的软件。你设置下取消引脚接触检测试试。
不行的话试试下载早期版本的软件,老软件貌似提示接触不良时可以选“忽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你用的是较新版本的软件。你设置下取消引脚接触检测试试。
不行的话试试下载早期版本的软件,老软件貌 ...

你说的这个情况有可能,我是最新版的,,也设置了取消引脚检测,但还是有提示接触不良,,
但没降低版本试过。。。。可以试下。

网友:
要手动输入型号不要点自动识别看下

网友:
接四线屏要通电才能识别的,麻片也要供电啊,不知道你是怎么飞线的,再不行的话直接取下飞8线,要不然直接换麻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