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470p自己加固态硬盘与原装的使用上性能有什么不同 ...
请问T470p自己加固态硬盘与原装的使用上性能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8-01-29):
20J6A012CD和20J6A013CD,这两款价格差一千多块,就是后者多一个128SSD,前者我买再配一个固态硬盘,使用上和后者有没有区别?
固态硬盘

网友:
自己装的性能可能更好

网友A:
首先现在22×42的固态盘本身性能上就没什么突破。
为了1000元而多买一块性能极为一般的硬盘,不值。
还不如在2.5"的位置更换固态换来的性能突破更大。

网友B:
有可能不同,你自己可以买到高性能固态硬盘,而标配的固态有可能是tlc垃圾固态,不过明年起可能会有更垃圾的qlc

网友C:
自己淘宝买一个DIY的2242 250GB才600RMB!
或者直接换2.5的SSD
最想不通为何现在这个年代,还是保留2242,而不是2280的槽,只能说联想就是不想给用户用2280的SSD。

网友:
没区别,性能基本上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