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60E独显故障,天寒地冻的给大家发个福利!

楼主(2018-01-29):
机型:神舟K760E
板号:6-71-w3s50-d02a
故障:独显使用不正常
    客户送修一台战神K760E-I7 D1,说玩游戏时会掉显卡,有时会卡死,花屏。二话不说报价显卡故障,客户同意修后检测发现进系统显卡驱动都正常,重装系统无果。以为显卡芯片故障,这个显卡GTX860M的,有点贵,拆下来量了阻值正常。重植装回故障一样。一看显存是DDR5的,联想到Y400系列机型的显存,一对比,型号都一模一样。

马上把显存拆了,发现散热片底下的两个显存由于温度过有两个点虚焊了。马上重植装回,进系统跑3D测试完美,修复。

后面附上BIOS,这机的BIOS有好几种,要改变机型只要刷4M的那个就行了,2M的我合成的,通用的。

网友A:
楼主的暖气机不错 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暖气机不错 可以申请专利了........

敢紧拿个散热器试下,哈哈哈,挺好的,热量大

网友C:
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本子   有时候开机亮屏,经常进系统五分钟左右自动掉电重启  然后就稳定了,我一般都是让电脑开十分钟再玩游戏,慌得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本子   有时候开机亮屏,经常进系统五分钟左右自动掉电重启  然后就稳定了,我一般都是 ...

掉电的机子换个管子就好了!6个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敢紧拿个散热器试下,哈哈哈,挺好的,热量大

说个闲话,五百年前我们是一家,我也姓潘。我问个问题,换个同牌子的独显要刷Bi0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个闲话,五百年前我们是一家,我也姓潘。我问个问题,换个同牌子的独显要刷Bi0S吗?

不用,帮忙评个分吧,谢了!!!!!

网友:
楼主威武,这动手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的机子换个管子就好了!6个脚的。

汗  我的是770E  淘宝二手淘来的 , 以后还是别贪小便宜了  谢了 楼主

网友E:
应用了锅炉的原理,别忘记了辐射,磁感应不是好东西,主机有机箱,手机有铁壳,你那个没防护

网友:
嘭,楼主刚修好的主板冒烟了

网友:
蓝天的板子真是显卡问题会风扇狂转进系统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用了锅炉的原理,别忘记了辐射,磁感应不是好东西,主机有机箱,手机有铁壳,你那个没防护

没这么严重,这个又不是电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