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商用台式电脑开机报错信息为: Invalid Electronic Serial Number .

楼主(2018-01-29):
问题描述 :
HP Compaq 商用台式电脑开机后,在自检中如果发现错误,将以报错形式报告出现的问题,可能的报错信息为: Invalid Electronic Serial Number ,HP OEM主板开机必须按F1 boot才能继

续进入操作系统

以下是 Invalid Electronic Serial Number 报错的解释 :
报错信息 Invalid Electronic Serial Number (电子序列号无效)
电子序列号已损坏

运行计算机设置实用程序,如果在计算机设置实用程序中,字段中已有数据或者不允许输入序列号,请下载并运行 SP5572.EXE(SNZERO.EXE) 。
运行计算机设置实用程序,尝试在安全保护 - 系统标识下输入序列号,然后保存更改。
补充谈下关于HP原装主板开机按F1的问题,论坛里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一并可以解决,答案其实很简单,但要真正弄明白还真不容易,主要是谈谈解决问题的多思路,
目前的HP是以前的HP和康柏合并的,HP的原装主板BIOS和普通的BIOS不一样,它的分2部分,一般的提示按F1 BOOT的不外乎电子序列错误,机箱风扇错误,前置USB,前置音频等错误,这里的

楼主提示的错误是电子序列错误,有相应的补丁可以解决,
只有2个人说找NO_F1.com这个小工具可以解决,开机要按F1的问题时提供的一个补丁sp0667.zip ,答案就在这里了,这个补丁运行后即生成了NO_F1.com这个工具,DOS下运行后即解决了开机

F1,错误任然提示,但不用按F1了,下载解压缩后运行SP0667.exe,按Page Down键到底,输入agreed,按回车键,在目录中生成NO_F1.com
用DOS或Win98启动软盘启动机器,运行NO_F1.com,再重新启动机器。

文件下载

网友:
https://pan.baidu.com/s/1smOyoUh

网友A:
这种问题的海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的海没有遇到过呢。。。。。。

说来真不好意思,这台电脑从买来我就没解决,这都在公司报废了,现在拿来练手

网友:
惠普商用笔记本一般可是开机在HP Logo界面按Ctrl+A或者Ctrl+F10;或者进入bios后使用Ctrl+A或者Ctrl+F10然后选择

Security,再选择System IDs中,填写机型,SN,PN等信息。

新更换的主板出现:invalid electronic serial number 必须按F1才能继续。

重启机器在机器开机出现HP标志的时候按F10进入BIOS 然后按动Ctrl A 再进入Security > System ID > Chassis Serial Number 填写您机器的序列号,如果没有出现。则多次按ctrl A。   等我测试下,这种方法对台式机适用嘛

网友:
刷了BIOS或换了新版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直接刷个BIOS,最好用原厂的BIOS

网友B:
以前刷BIOS遇到过,最后刷的原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刷BIOS遇到过,最后刷的原厂BIOS

老兄,最后可以跳过f1了吗?原厂bios怎么找呢,现在的bios版本是786F2 V01.55

网友:
现在的bios版本是786F2 V01.55,这hp的老 商用台式机太难用了,真心不如dell,连联想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