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15-n010ax 奇葩问题 ?

楼主(2018-01-29):
HP 15-n010ax 第一次开机卡死,关机之后再开就正常
用电源,用电池 都是这样的问题。
AMD A6 5200
内存换新的,硬盘新的固态硬盘

网友:
拆掉键盘等试一下。。。。。。

网友:
AMD的主板就是怪事多

网友:
正常情况先排除,就当卡logo修,系统logo,建议查外设

网友:
检查外设。。。。。。。。。。。。。。。。。。。。。。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检查下外设看看呀!!!!!!!!!!!

网友:
裸板测试下看看。。。。。。。。。。。。

网友:
先把所有外设都拿掉,键盘啊光驱啊无线啊之类的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