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3可以看见充电图标,就是充不进电

楼主(2018-01-29):
红米note3插充电器可以看见充电图标,就是充不进电!
换了尾插和尾插小板,故障依旧!求思路

网友A:
有从点芯片坏。。。。。。。。。。。。。

网友:
有从点芯片坏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从点芯片坏。。。。。。。。。。。。。

有从点芯片坏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电池坏了,你直接换电池吧,,,

网友:
电池没问题啊,拆下来在激活板上可以冲的呀

网友:
换电池再试试看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