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3.3VSB和+5VSB

楼主(2018-01-29):
是不是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在电池模式下待机都不会产生+3.3VSB和+5VSB,都是按下开机键以后才会产生的?而在电源适配器模式下不按开机键也会产生+3.3VSB和+5VSB?

网友A:
不一定本不一样有的开机就有 。。。。。。。

网友:
分机器    有些机器开机就有

网友:
不一定,看本,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本不一样有的开机就有 。。。。。。。

我是说待机,我是指待机的时候,是没按开机键之前。我知道电池模式下待机只有线性电压。

网友:
会残生的。。。。。。。。。。。。。。。。。。。。。。。。。。。。。。。。。。。。。。。。。。。

网友B:
H还有现在很多机器没有电池不能开机

网友:
看本,看图纸

网友:
看机型,看图纸,有些是出了然后断开然后按开关又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H还有现在很多机器没有电池不能开机

是吗?如果这样的话,电池坏了,或者放电过度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
不一定,有的笔记本是,有的笔记本不是,这个大师都说过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学习了,没有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