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解密?

楼主(2018-01-29):
解密是不是只有换EC
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不知道,不过我想不换是不行的

网友:
换ec 还是打胶的,有一定的风险,要与客户说好

网友:
用RT809F连几根线写一下EC程序就可以了,但是写完后开机报错,目前没有写号器

网友:
刷mec,要刷256k的才行,刷192的会uuid报错

网友:
怎么刷的

网友:
哪个帖子有  教程   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