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显卡

楼主(2018-01-29):
原来的独显坏,如果要换个独显,是不是要另外刷个Bi0S,另外一个3470,只见黑影,用手电能模糊见图,这个怎么玩才能出图

网友:
一般不用,这种显卡BIOS就在显卡板上。

网友:
不用再刷

网友:
另外一个显卡能模糊看见字和影像,听人说是背光信号没有,怎么让他恢复,哪位大神说下

网友:
我挺羡慕你的狗牌的

网友:
你的ATI换NV的要刷BIOS,换ATI的不用。要不只听到开机声音没显示的

网友:
如果你是整块换显卡,并且换的不是一样型号的就要刷BIOS,一样的就不用包括换芯片

网友:
像华硕F8s的显卡,多加焊几次,看看有没惊喜

网友:
并不用刷,插槽的还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网上这个好像也是几十块也能拿到了 还要换芯片啊 芯片贵过身了

网友:
换不同的 需要刷

网友:
不用刷BIOS 。。直接找个一样的换上去就行

网友:
一般不用,这种显卡BIOS就在显卡板上

网友:
显卡BIOS就在显卡板上,不用刷

网友:
一般来说是不用的

网友:
这个显卡应该大把二手的吧,换一样的不需要刷BIOS,HD3470的显卡

网友:
换一样型号不需要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