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3全网通,这个配件型号是什么,有知道的吗?先谢谢了!

楼主(2018-01-29):
(图片)

网友:
能解决能开机充不进电,充电闪红灯,有灯的充电器插上短路问题,件可以拆掉也可以换掉,但是不知道型号,有大神修过知道的吗?请告知,谢谢!

网友:
逻辑框图搜这个编号就有,我的不充电就以是它坏了,结果应该是u201芯片坏了:kuqi:

网友:
不懂手机,不过以后遇到可以重点关注这个地方

网友:
这个二极管吧  你修手机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