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23P21开机图像闪!

楼主(2018-01-29):
主板与屏各组电压正常,单独用测屏仪测试,不接背光,用强光手电做为背光,同样闪!
换了个SM4005,情况有改善,变成间歇闪动,不闪时看图像有隔行扫描线!换sM4005之前图像是一直闪.现在大概闪3秒然后稳定3秒,反复循环!
测VGH:闪时25.6V,不闪33V.
VGL:闪时-5.6V,不闪时-8.8V。
这个故障是否TAB损坏?

网友A:
看一下电压芯片各位脚位都正常吗?不要马上下TAB坏的结论

网友:
电压芯片各引脚电压没有参考资料!
VDD=12.6V
VCOM=5.38V
VCC=3.3V
VGH:25.3~32V跳动
VGL:-5.0~-5.3V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电压芯片各位脚位都正常吗?不要马上下TAB坏的结论

谢谢!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种毛病  驱动板个屏电压都正常 ,估计屏挂了

网友:
换了个SM4005,有所好转,但屏的右边背景闪动,图像有隔行扫描线,VGH、VGL还是一样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