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求救,怎么会这样。

楼主(2018-01-30):
手里有个进水的美图M6,拆开吧里面水弄干了之后,把烧黑的地方简单处理好了,简单打值发现没大问题,上电池开机没问题。

之后就是开机键排线座烧的焦黑,就吹下来了,几秒钟的事,也没碰到别的地方。当时下班就没弄了,第二天准备飞线弄好。开机试试,屏幕就布满了绿丝。

没人动过屏幕,屏幕好的。我只吹了开机座,怎么会这样?

如果有大神能接受,给个联系方式,报个价格吧。

网友:
大哥你这明显是  屏幕嗝屁了                进水的机器 要说好风险在拆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把直接在手机上吹的,没把主板拿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把直接在手机上吹的,没把主板拿下来

还没蠢到这个地步,主板和屏幕是分离的,屏幕没人动过,之前测试全是好的。 接口座的背面也没有什么芯片。

网友:
屏幕坏掉了呗,换一个屏幕试一下。继续努力

网友:
应该是进水屏幕问题。。。。。。

网友:
进水机有风险,先换个总成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