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15IBR不显示

楼主(2018-01-30):
版号NM-A471 REV:2.0
   电流到0.38不显示,拔掉内存0.29    BIOS刷过,显卡风枪加热也不行。
   搜论坛也有过类似问题还没解决,疑似通病。
在线等,谢谢!

网友:
看这电流看下核显供电和1.8V显卡供电出来了没,

网友:
0.29应该没到bios或者显卡吧   再往前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