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6脚芯片

楼主(2018-01-30):
主板上接口电路中6脚芯片是干嘛用的,求大神指教

网友:
应该是钳位保护电路吧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网友:
找图纸不就知道是什么了吗

网友:
USB的6脚芯片基本都是复合型二极管

网友:
这是从技嘉主板图上截下来的,USB的6脚芯片,供你参考

网友:
一般都是复合型二极管  usb电压

网友:
是一种保护机制,如果坏了可以去掉,直连一可以正常

网友:
哦,学习了USB的6脚芯片基本都是复合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