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求助红米pro触摸排线断裂 有没有修复方法

楼主(2018-01-30):
拆屏时可能是不小心用刀片划到了。飞线也没有这么细的线啊
飞线

网友:
电感上拆条铜丝

网友:
..放大镜套装你值得拥有!!或者拆

网友:
显微镜下,听筒的铜线用手术刀片慢慢刮开

网友:
这个只能用90倍的显微镜了!!!!!

网友:
压排吧,或者显微镜下飞线:liuhan:

网友:
放大镜是必须的。。。。。。 找个坏摄像头拆铜线

网友:
坏了都不想修了,报不起假,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