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部分中端笔记本都没有固态硬盘?

楼主(2018-01-30):
现在SSD也不贵,随便配个128G的 SSD多不了几个钱但是速度有了质的提高,甚至个人感觉随便的上网办公本I3+SSD+8G内存(甚至不需要机械硬盘比如Mac)就足够了,便宜又好用。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就没有这样一款笔记本呢? (也可能是我孤陋了如果有的话求推荐)

网友:
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固态硬盘是什么东西。加上去还要给人可怕这是啥。
“你这硬盘太小了只有128G,看我的都有500G!”
不是讲笑话,这是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
真要是离不开固态硬盘的人会选至少256的,这样成本就高了吧。

网友:
懂的人少嘛
同等成本可以配128G和500G,不懂的都会选500G

网友:
谢不邀
hp 2570p,c16s,神舟某超级本都满足题主要求
不光是中低端笔记本,去电脑城装台式机的大多数用户的预算都不高,配的1t机械硬盘基本也用不完,但是为什么不装一块128或者256的ssd?也贵不了多少钱。
可是用户不懂这些啊,同样300块钱,用户只知道1t的硬盘变成128g了,听得懂你给他说ssd有多快有多好用?他们只会认为你说这么多就是想骗他钱
另外,中低端的笔记本配了ssd高端本怎么吹ssd?更何况某些机子装的只是混合硬盘

网友:
OEM预装的SSD容量太小,装完操作系统后不够用!大容量又死贵死贵的肯定普及不了!传统机械硬盘成本又低又成熟稳定!总之贵!!!

网友:
第一 SSD的价格太贵,现在240G的SSD 600块左右,基本上等于两个1T硬盘。120G??卖不出去了。。。没法和别人的1T比呀,什么别人还是4G GT610m大狂牛,没法活了。。。
第二 SSD的寿命问题,机械硬盘的设计寿命是五年,还是在你开挂使用的情况下。给你上上SSD,某些情况下,呵呵呵。。。。

网友:
对于大部分中低端笔记本而言,如果是在1T的机械硬盘和128g的固态硬盘当中二选一,绝对是选机械硬盘好吗。

ssd要么就当系统盘,64g或者128g差不多够用。要么就是单独一块,那至少256g才能实用。

超极本是特殊情况,那是类似于平板用的。一般的中低端本就是给配置要求不高的人当主力办公娱乐本用的。结果你下几部电视剧就满了,谁买你的?

500块钱的价格增加对于5000块钱价位的本来说,也是极大的影响了性价比。懂得ssd好处的真需要的人完全可以自己买自己装。不懂得人才不会买账。

网友:
问题里就有答案。

网友:
一方面是成本问题,另一方面厂家宣传需要噱头,民众很多都不懂,他们不知道什么是SSD,什么是4K随机读写速度,只看到:哇,这个1T的你才256G。就像玩游戏的认准2G大显存610一样。

网友:
这种叫差异化营销,针对不同的档次的用户,有不同的产品。

不可能一个两三千的笔记本都给你搭个SSD进去…………

网友:
贵个一两千给配个64G的谁买..有接口自己配不就好了..而且这个价位贵一点就会没有竞争力吧

网友:
我认为是这些OEM厂商故意的

网友:
占大比例的电脑小白用户,他们关心的参数是cpu核数,内存大小,硬盘大小,是否独显等,SSD他们还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第一大容量的至少作为标题党好看
第二大容量对于许多人来说很有用
第三ssd的提速是确实很快但是对于许多用户来说意义不大。

实在不行笔记本换一硬盘又不难,实在不行把hhd某宝卖了换一ssd的呗。

网友:
楼上的回答总结如下:傻人知足。
像你们这种懂电脑又没钱的臭屌丝活该蛋疼肉疼,哼!

网友:
如果2-3k的上网本都加了固态硬盘5-8k的超级本要怎么卖??

网友:
因为中低档笔记本光驱拆了加装ssd限于本身廉价主板,性能并不会有多大提升不然为什么V星外星人未来人类卖那么贵?都是专门设计的。买中低档笔记本玩个大型游戏都卡,是准备干什么要ssd?就为了360上超越全国百分之多少的用户开机速度?

笔记本够用就行,脑抽才在中低档纯粹拿来办公学习的笔记本上加装ssd——有买2000多固态的钱直接买个20k以上的笔记本一步到位不更好么

网友:
毕竟SSD成本还是要贵点啊,SSD+HDD成本就航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