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态硬盘跑分的知识,你了解吗?英特尔颗粒到底好不好?

楼主(2018-01-30):
关于固态硬盘的知识,你了解吗?英特尔颗粒到底好不好?

固态硬盘的小知识
数据的写入越快,数据的容错率就越差。在性能和稳定性有一个平衡。
英特尔的芯片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很好的控制这个平衡状态,保证ssd的性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平稳的,不会因为数据的吞吐量导致产品的性能发生很大的变化。
不同数据吞吐量你会发现英特尔颗粒做的ssd它的性能表现都很稳定。
其它品牌的就会有很大的性能差异,稳定性和可靠性是英特尔颗粒的特点。

其他品牌,比如影x用的是群联的主控,这款主控是2通道的,本身性能就很差,群联为了弥补产品性能差的短板,在主控内嵌入了32MB的缓存,这样这颗主控做的产品就会让小文件的读写性能大幅提升,把跑分的成绩提高很多,它体现的并不是真实的产品性能,一旦把数量吞吐量放大,它就会出现掉速的情况,金x顿用的应该是海力士或者东芝的的颗粒,这类产品的问题是性能老化,使用时间长了以后,电脑会变慢,而且无法恢复。3GB以内的文件可以高速读写,超出3G的文件写入速度可以最低可以掉到30MB,连机械硬盘都不如。

要测真正的跑分,请把文件大小设置为5G以上

网友:
学习了,,这个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