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系列装上BIOS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8-01-30):
ASUS K42系列装上BIOS电池不触发情况把BIOS电池拆下又正常触发可以秒杀了换掉下面103排组就可以触决看下图吧,希望可以帮到大家。最后送下修改后的BIOS可以解决换桥后风扇狂转或者关不了机情况的BIOS文件。

网友:
主板的排姐真是硬啊,好技术赞个

网友:
不容易丫,,给个赞哦。。

网友:
楼主是怎么查到这个电阻的

网友:
我也是想问一下楼主修这个问题的思路。。。。

网友:
你应该上个电路图,然后在分析一下电路,这样应该会更好!!!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
华硕  牌组   太好坏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在维修时又能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有的换坐子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