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笔记本显卡芯片短路的想法

楼主(2018-01-30):
                 接到一个名为:ACER 型号:E5-531G ,笔记本,本着绿色节约的精神。前面省略一些文字。这个时候主板已经拆下呈现在我的面前。板号是:LA-B162P, 加电,维修电源电流冲到700MA左右然后掉电,如此往复。测试一下各主要的电容的阻值。PC1301 ,PC1009两端的阻值在1欧左右。看来是短路了。VGA CORE短路,断开PL1202,PL1203 PL1002 .还是短路没有消失。那是芯片短路了。显卡芯片的型号是N15V-GL-S-A2.  笔记本有集显和独显,会不会也和台式机一样呢。显卡坏了。可以拆掉不用。用主板的集显也是可以开机工作的啊。因我是新手对笔记本的原理还不是很了解,略懂一些皮毛,是不是可以把这颗芯片拆除了。在其它电路没有故障的情况 下, 是不是也是可以开机工作的啊,网内各位维修界的大伽们。请赐教。

网友:
用集显的话可能得改电路

网友:
怎么改,大师门分享下经验。。。。。。

网友:
显卡芯片坏 有些直接拆掉可以直接启用集显 有些需要修改线路有些不能改   具体要看下集显的输出相关线路部分

网友:
你知道 怎么改
吗,请赐教。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