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触摸乱跑

楼主(2018-01-30):
dell6400笔记本。版号la 3806p、 老机器 触摸乱跑 键盘有类似ibm小红帽的那个扭 其实就是他在作怪 采取割线处理 结果触摸板也不好使了 这个是接口图 连接触摸板和左右键电路那部分 为啥割断去小红帽的线的四根线就连触摸都不好使了 键盘始终好使

后面的是键盘 靠右边的四根数据线去的小红帽 割掉触摸板不好使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搞啊

网友:
没有修的必要吧,这么老了直接换不就可以了

网友:
还不错 零成本 比换键盘好多了

网友:
这个没有碰到过哦,,这个神 ,,

网友:
擦擦  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触摸和键盘接触不良   键盘口用橡皮擦擦   要不换个C壳

网友:
键盘上中间那个摇杆引起的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