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型:华硕一体机ET2010AG 板号: LA-6701P 需要一张照片

楼主(2018-01-30):
  机型:华硕一体机ET2010AG    板号: LA-6701P  焊接北桥的时候周边掉了2个电阻    希望有好心人帮我上传一张   北桥周边元器件的照片  谢谢

网友:
我只有找到一张,已经尽量清楚了,试试看吧,要不我也帮不成了

网友:
这种看不清楚吧。看起模糊的很 主要是电阻和电容分不清楚

网友:
这个图片一放大看不清呀   我只是想看看北桥周边的电阻电容   谁还有  帮我拍一张

网友A:
   是不是用lcd的屏,我好像有这样的板,明天拍一张给你,

网友:
看点位不课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lcd的屏,我好像有这样的板,明天拍一张给你,

太感谢你了    明天别忘了给我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你了    明天别忘了给我拍

照片拍好了,你标一下电阻位,到时帮你查一下电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