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H61MT REV 3.0进系统掉电,进PE也掉电

楼主(2018-01-30):
收了一块主板 双敏H61的,之前用来测试内存 用。前几天刚好卖了一个三件套就把这个装进去。  插了两根2G   挂了500G盘准备装系统。进PE 快到桌面就关机。想着应该小问题,然后 把硬盘挂到主机做个系统,然后装回去  自动安装  突然蓝屏 代码0X00000021A     后面又显示DISK  ERROR   MEMORY  TEST……
单独 测试内存 OK,硬盘也没有坏道。主板放电    故障还是依旧。晕死   换了其他内存硬盘还是掉电。有 种不详的预感,进系统蓝屏,进PE掉电   会不会集显部分挂了     一想到要做桥就心拔凉拔凉的,没有设备
不死心  来论坛下载一个BIOS 刷上去 ,一试不开机了   放下电,进PE 没有掉电了。再装win7一次OK。下次大家遇到的放电不行  先刷个BIOS试试。

双敏uh61mt

网友:
H61系列主板,异常掉电。BIOS出问题,比较多点啊。

网友:
这种经验很值钱呀。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问题先软  后硬   我遇见进PE时候掉电故障    二线主板这样问题比较常见

网友:
这种问题竟然还有bios的事    长见识了

网友A:
以前遇到一个联想掉电的,凭直觉直接干桥,ok收钱。

网友:
这种问题竟然是BIOS引起的,涨姿势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一个联想掉电的,凭直觉直接干桥,ok收钱。

我也想着会不会集显出问题了换了U一样,就怀疑南桥了    可是没有BGA,看来刷BIOS是必须的过程

网友:
恩,真是奇怪毛病,进了系统表示已经自检通过并交了引导权了,才掉电,然后刷BIOS解决了。这BIOS真神奇。

网友:
谢谢分享 BIOS的问题 下次修的时候注意了

网友:
这有点说不过去啊,都开机了,怎么会是BIOS的事儿呢,搞不懂,希望知道的大神赐教!!

网友:
BIOS 引起掉电的在笔记本上见过,引起蓝屏的还没有见过...........

网友B:
台式机BIOS引起的掉电蓝屏还是第一次见,笔记本上到手常见故障

网友:
和bios有关么。我以为桥坏了----

网友:
第一次见掉电由BIOS引起的,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BIOS引起的掉电蓝屏还是第一次见,笔记本上到手常见故障

那个电脑今天还在用  好好的了。

网友:
好多都是先干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