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耗电大手机电池不耐用故障维修

楼主(2018-01-30):
iPhone5耗电大手机电池不耐用故障维修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一台苹果5的手机,反应问题是耗电挺大,充满电不使用三四个小时就没有电了!由于苹果5有一个通病,就是USB控制管容易坏,USB控制管坏也会导致耗电增大,于是,直接拆机,把板子取出,先夹电看一下漏电多大,结果还是比较失望的,不是通病问题,电流直接定在100毫安左右,没有波动,看来不是USB控制管坏了。

iPhone5耗电大手机电池不耐用故障维修

  只能把屏蔽罩拆了,摸一摸看哪里发热,结果郁闷了,摸不到明显发热的位置,这个就比较尴尬了,换在以前对这种问题是非常头疼,做维修的都知道,这种夹电就漏电,还不明显发热的不是那么好修!既然这样,只有请出我最爱的神器了。

iPhone5耗电大手机电池不耐用故障维修

  再次夹电,还没看到反应,等了差不多30秒,罪魁祸首开始浮出水面,基本上测量时,板子平均温度都是在32摄氏度左右。

iPhone5耗电大手机电池不耐用故障维修

  突然看到一个电容温度上升到42摄氏度了,其他位置没发现温度上升的情况。

iPhone5耗电大手机电池不耐用故障维修

  直接把电容撬掉,发现很容易就掉下来了。

iPhone5耗电大手机电池不耐用故障维修

  再次夹电测试,确定,这个电容就是罪魁祸首了。

iPhone5耗电大手机电池不耐用故障维修

iPhone5耗电大手机电池不耐用故障维修

  至此,机器算修复完成,直接性地秒杀,虽然并不是什么大的故障,但是这种故障,没有工具的情况下,是很难秒杀的!至于神器,就不上图了!毕竟是个秘密武器。

本案例由迅维学员(王育滋)提供

网友:
什么高科技,温度感应器哇,介绍一下看看。价格贵不。

网友:
高档工具啊,热成像~~一直想买一个,有这个方便多了

网友A:
我的方法是利用无水酒精吸热蒸发的原理,用不到这么高级热成像技术来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方法是利用无水酒精吸热蒸发的原理,用不到这么高级热成像技术来维修

那边蒸发快就是那边有问题。。。。

网友:
神器太贵 2000+一个 不然我也搞一个

网友:
没有设备的话  ,只能慢慢测量了。。。。。

网友:
有这个热成像就是好,哪里发热一看就知道,漏电太小的查不出来的一直都是一大痛处

网友:
我相中很久的机神啊,但是囊中羞涩一直没有采购啊,哎

网友:
我一般都是松香雾气打法啊哈哈,穷人没有办法啊

网友:
这个设备叫什么贵不贵,看起来很方便,不用松香

网友:
卧槽,吊吊吊吊,绝壁漏电克星,秒杀!

网友:
热成像吗?感觉666的~~~~~~~~~~~~

网友:
FLIR热像仪这个是高端设备,前几天新闻还说用叙利亚用这个打飞机呢。

网友:
怎么知道电容处温度上升,热成像仪是哪里热点哪里吗?

网友:
最近潜力还有在搞一个免费试用一个月

网友:
强焊  是PCB诊断仪吧  这东西是个好东西 好想拥有一台

网友:
还有热成像神器好东西值得拥有是什么原理

网友:
这个秘密武器很贵的,一般我都是松香熏的!

网友:
确定好用吗?  感觉都是光光的一片 而且好多钱啊。。。

网友:
秘密武器,热成像?感觉完全不是我这个穷人能用的起的,,还是老实用松香吧

网友:
这个秘密武器很贵的,一般我都是松香熏的

网友:
FLIR,把楼主出卖了。。。。不过这东西确实比较好用,比熏松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