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心人手上有E431南桥附近高清图给我来一张谢谢

楼主(2018-01-30):
取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了个电阻,电阻在我手上,具体不知道是哪个位置的,这个板也没有点位图,求好心人来一张

网友A:
来吧,尽力了,希望有帮上你的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吧,尽力了,希望有帮上你的忙了

谢谢哥,真是雪中送碳啊 非常感谢感激不尽

网友:
搞好没哇 楼主

网友B:
发了芯片,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一次性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了芯片,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一次性OK

其实我挺佩服你的,像联想主板都会在BGA焊盘灌了胶,遇到脱焊的主板,根本没法补焊,要整个拆下,拆下后又得要费一番功夫把胶清干净才可以再上,往往都是一个不小心就把旁边的小元件推掉了,像我遇到都报价换板,客人愿意就赚,不愿意就带走.

网友:
哈哈还是好人多。。向热心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