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110三声报警《小白出马,三个顶一》

楼主(2018-01-30):
今,客拿一戴尔机过来,开机三声报警,电流跑1A,后掉0.74A不动,客走,机留下,看电流,换内存,如故,不插,依旧
瞧论坛,无果。拆机,拆掉C壳,习惯使然,把COMS电池取下,开机,电流。。。。。往上涨,亮了,一脸懵逼,还好没去弄显卡
之类的,要是没好,不得怀疑人生呐。  大佬求解

网友:
好多机器 都是 ,放放电就好了

网友A:
现在的机器 首要就是先放电,不行在查其他问题

网友:
遇见很多机子都是放下电就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机器 首要就是先放电,不行在查其他问题

这款还真没碰到过,就联想的 和索尼的 比较多,而且还是不触犯。。

网友:
应该是RTC电路的问题吧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