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

楼主(2018-01-30):
LG15U340国外的本   做系统做进去了  不引导  再开机直接就进BIOS选项  求大神

网友A:
试试改一下启动项?uef。做系统的时候硬盘分区是mbr还是gu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改一下启动项?uef。做系统的时候硬盘分区是mbr还是guid?

MBR  我的脑袋大了  大师傅打法是否

网友:
BIOS设置或者硬盘分区模式的问题  尝试试试

网友:
国外的设置差数应该也不会差哪里去吧,不引导是不是你BIOS引导选项该成UEFI格式了,换另外一个格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