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笔记本开机白屏,是显卡还是屏幕还是屏线的问题。

楼主(2018-01-30):
    Dell N4030笔记本开机白屏,外接VGA有显示,而且正常,笔记本键盘上的Fn键,调屏幕亮度,能明显看到屏幕亮度的明暗变化,手上没有屏幕,无法检测屏幕的好坏,根据这个现象,显卡或者屏幕或者屏线的问题,屏幕到主板的线不是每个都通,但屏线是新的,这台之前修过,换屏线解决,现在又白屏了,不知道是不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A:
  线有不通的 这个就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有不通的 这个就是问题了

新线线也会出这个问题?
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