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 REV1.0

楼主(2018-01-30):
能点亮,不定时重启,有时候进BOIS一会就重启。进系统马上到桌面就重启了。 板上的电压都査了,没见有异常,内存,CPU,硬盘都换来试过。  哪位大神有遇到这问题的?

网友:
看看vrmpwrgd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吧这板子一般一个bios都能解决

网友A:
说得那么容易,其实哪有那么简单

网友:
进BIOS看看掉电么---------------

网友:
修好了没,学习来了。。…。…。…。…。……。……

网友:
先干几个BIOS先,不好再查

网友(2018-05-26):
引用 网友A:
说得那么容易,其实哪有那么简单

看你说的好象已经修出来了,说明一下什么问题呗?

网友:
CPU供电芯片这个脚的TONSET100K电阻坏经常这样

网友:
碰到过EN 接的三极管不良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