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7S PLUS移动版pojie全网通

楼主(2018-01-30):
OPPO R7S PLUS手机装联通4G卡只能用2G模式,网上查了这款手机是移动版的,网上只有OPPO R7 PLUS的pojie方法,那种方法pojie不了R7S PLUS的,有没有高手能pojieR7S PLUS呀

网友:
ptmanager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按理说不能通过修改系统改变它移动版 联通版  涉及硬件问题

网友:
网上查了这款手机是移动版的,网上只有OPPO R7

网友:
网上查了这款手机是移动版的

网友(2018-03-01):
这是只有这一个版本吧

网友(2018-05-09):
http://pan.baidu.com/s/1b0FBqQ

网友:
可以pojie,pojie完了是全网通4g,手机完全正常使用,

网友:
安卓手机要着重学习了 以后安卓机器修的也要多了

网友:
pojie的安全吗,我的R7PLUS我一直不敢pojie

网友:
都是软pojie 怕什么。又不用修改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