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电源的电位器是多少K的

楼主(2018-01-30):
请教大家,这款维修电源里的电压调节电位器是多少K的?

网友A:
这种电源用的不习惯,还是数显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用的不习惯,还是数显的好用

个人习惯吧,修手机想要动态的观察电流的线性跳变,用指针方便

网友:
100K  或者50k 吧  可以通用的 电位器跳的是电压比例    换50K 以上的都OK 的

网友:
买数显的多好啊,这种不好使啊。

网友:
我感觉修手机的用指针要直观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