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1开机显示慢提示fan erro

楼主(2018-01-31):
    最近接到附近电信公司的两台ThinkPadX201办公电脑,客户说开不了机,让尽快帮他们修修。今天忙活了一个下午兼晚饭后的两小时测试,终于修复OK。下面我来分享一下我的修复过程。。。

第一台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7正常,按开关后嘀嘀报警,电流0.92-0.96来回跳动。心中窃喜应该内存问题,果不其然两根内存拔掉一根再触发电流到1.25上下跳动过一会儿开到开机画面了。用手搓了几下之前拔掉的内存再插上结果还是报警电流一点点往上冲 冲到一点几安都没看到画面,很明显还是这条内存作怪。橡皮擦擦擦装上好了,这一台就这样让我捡到死鱼了。那第二台会不会也是咸鱼一条呢 ?嘿嘿 高兴的拿起另一台插上可调 按开机结果也能触发,不过这台可没上一台简单 既不报警也不显示,电流停留在0.95ma定住了。心想这可能BIOS程序问题,准备拆机不知道什么我回过神来居然看到画面了! 但是定开机画面了, 立刻拔掉硬盘还是一样档开机画面,有感觉是南桥问题。马上拆机,十五分钟后主板被我取出。

     接下来裸板上电,短接我认为最近的开机触发(D84PIN2与EC33PIN2),过了一分钟左右看到开机logo还是档开机画面,心想刷个BIOS试试,论坛搜索一下结果下下来机都亮不了,可希望2分下载分。突然想到我另一台不是修好了么,对换一下BIOS结果不就出来了,蹭蹭跑过去用我最快的拆机速度拆机,谁知越级急越容易出差错,最后关头屏排线一个螺丝滑丝了,无语

不过还好,旁边的斜口钳慢慢拧拧十五分钟后螺丝被我干下来了。接下来回归正题

   BIOS风枪吹下装到故障机上几秒钟亮机了而且跳过开机画面,长呼了口气,原来是BIOS有问题,还没等我享受成功的喜悦,结果莫名黑屏断电了,不会吧!BIOS没那么简单,重新触发点了一次仔细观察了一下风扇怎么没转,开机logo过后屏幕左上角出现一串英文,还算好认识一个英文单词fan  error错误 啥错误啊

看来这板子是风扇问题啊  比起当机杀桥风险小多了 下面正式研究CPU风扇

量测了一下接口开机亮机后温度特别高手都都不敢摸,量测接口没电压过来, 对照两块板子打了一面附近电阻的二极体值相差都只有十几欧是正常的。 Q55和Q53都量了一下阻止对照相差也不大正常范围内, 那是哪里问题呢 ?干脆对换一下Q54 Q55 Q53换后还是原现象无语。论坛搜索一遍,和我差不多现象的有两个帖子  有一个说是附近保险电阻坏了一边有电压一边没有,但是我的明显通的两边都有5V,还有一个人直接是改的常转,我担心改了后出现别的现象,继续往下研究。既然要让接口有电压,那首先要满足FAN_ON开启 和温度侦测信号FAN_FRQ 量阻值没量到问题,不管了试换一下U17

下图为换到故障板上以后

开机测试还是没好 接下来只有对换U8了  BGA封装还带程序有点小紧张万一两块都干挂了咋办?说时迟那时快,已经拆下
接下来有点耽误时间没适合钢网 找到0.4锡球一个一个点上去哦  不容哟
接下来交换料件装回  冷却一会儿

下午为没换U17 U8之前的现象温度超高

以下换过U17和U8过后
风扇转后不在、再报错fan error  开心  这一天总算没白忙活

哈哈 已经进系统风扇过一会儿转的刷刷的 到此fan error故障修复OK
有分析不到位的地方请坛友们指教 thinkyou!

 会员1480474300鑫豆2024-10-8 22:01

网友:
修的不错,有时为了效率也不得不走捷径

网友:
这机器风扇本身的问题多

网友:
风扇不转这么麻烦啊,                                                                                             厉害

网友:
不错,非常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离精华还欠缺一点,鼓励新人。~~~

网友:
加分加分  都是不错的经验

网友:
fan_frq 是直接进到EC的 EC和外设管理芯片共同管理风扇 上次遇到t420 就是这样 不过没有双胞胎兄弟替换 是直接购买的芯片

网友:
这个机器修了好几个全是进水!!!!!!!!!!

网友:
感谢LZ的f分享。。。。。。。。。。。

网友:
看精华救感觉自己在修机器,不错,天天修机,天天赚钱

网友:
来学习学习,顺便过来赚点积分。。,

网友:
来学习学习,顺便过来赚点积分。。

网友:
群里全是大神啊,牛X,感觉自己会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