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MacA1465不加电

楼主(2018-01-31):
Mac1465不加电,拔掉键盘排线可以用短接开关针加电。装上键盘就不行。拔掉键盘后风扇狂转
风扇狂转

网友:
仔细看看拔掉的那个键盘排线是不是还连着触摸板,一般触摸板上的芯片坏的多

网友:
先确认键盘的好坏啊,触摸板肯定不是在键盘上面的,不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