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必备知识和技术储备有哪些?

楼主(2018-01-31):
大四学生,研究生方向可能和无线传感器网络方向相关,请问相关专业人士需要哪些特别重要的知识技能储备?或者能否分享下你们研究学习工作经历?希望能够大神们指点

网友:
我是确实是读的这个方向的研究生,现在也快毕业了,也算是在这块混了三年,那就来聊聊。

无线传感器网络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庞杂的技术体系,从底层的硬件设计、嵌入式编程到无线通信协议再到上层的计算机编程、网络编程等都有涉及,所以单纯从技术层面来说涉及面是非常广的。除了技术还得有理论方向的研究啊,要不然拿什么来发论文,拿什么毕业呢?理论研究方向又分为MAC协议、路由协议、拓扑控制、定位技术、安全技术、数据处理技术等,我们实验室主要做的其实就是路由协议、定位、安全、数据压缩。

说到这里题主是不是头都大了呢?不要着急,其实你不用全都学,我们刚进来的时候老师会让我们熟悉实验室情况,然后尽快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我们这一届七个人,女生一般会去做理论研究,其实就是算法仿真+发论文;男生呢,就去做工程项目了。具体需要什么技能,要看你想往哪个方向发展了。

理论研究所需技能:
1)英文读写。查看文献是必不可少的,纯理论研究,读研期间至少一半的时间是在读文献,全是英文文献,中文的没法看,水平太低了。然后再自己写。
2)文献检索技能和管理技能。你要能找到合适的文献,并有效地组织管理,要不然看完一篇忘一篇也是没有用的。
3)仿真软件的使用。算法的优秀与否大都通过仿真软件来评估,无线传感器网络常用的仿真软件有Matlab、NS2/NS3、OpenNet等,其中后两种需要比较高的学习成本,初学的话先用用Matlab就好。
4)最后一点也最重要,那就是写作。有了好的思想,通过仿真验证了,然后要在论文中体现出来,这个过程是需要大量练习的,按我们老师的话就是要练好笔杆子。

工程开发所需技能分两个方向说吧
嵌入式方向:
1)C语言
2)PCB设计
3)嵌入式编程,常用的嵌入式芯片要熟,特别是低功耗芯片。
4)通信基础知识,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
5)IEEE 802.15.4或者Zigbee协议
软件方向:(这个有些偏向计算机了,我就是搞这个方向的-.-||)
1)C++或Java,推荐Java
2)数据结构与算法,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等基础知识,建议涉猎一下即可,不用计算机专业学得很精通
3)服务器软件开发,Java Web等
4)网络通信,特别是TCP/IP(Socket)和Http
5)PC软件开发、移动软件开发(非必须),这个看项目具体需求,有的横向课题要求挺多,各种客户端都要有,所以就辛苦一下吧。

当然即便是你主要做工程,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基础知识也一定要扎实,所有的工程都是围绕无线传感器网络展开的。

回答完毕

网友:
同问,目前也在做这个一块,,,不知道前景怎么样啊,好渺茫啊,我做的是时钟同步,纯理论研究,不知道以后工作怎么找。。。

网友:
无线传感器网络必备的知识:
     无线通信技术
    能量收集技术
     传感器技术
   嵌入式操作系统技术
   低功耗技术
   多跳自组织网络的路由协议
   数据融合和数据管理技术
   信息安全技术
   推荐阅读-多智时代:物联网的核心技术,数据库和搜索引擎! - 物联时代 多智时代

网友:
无限传感器网络的范围非常大,不要求大求全好大喜功,瞄准一个领域好好学。大体上讲传感器网络可以包括节点设计、通信协议、和中间件。中间件包括好多比如网络安全、定位、时间同步、覆盖等。通信协议就是各协议层的设计。节点设计就是硬件方面的啦。

网友:
毫无头绪 老板又不管事!

网友:
同行,占坑。我们不涉及底层硬件,主要做算法优化。

网友:
有大神知道传感器是怎样和RFID标签进行信息交换的?

网友:
有没有大神是做分布式无线传感器时间同步这块的?最近因为一个项目第一次了解这个领域,想知道在同步迭代时候,是否考虑距离传输时间?看了些同步的文献都没有提到这个怎么处理呢

问的问题可能有点低级,希望大神不要介意......谢谢,望不吝赐教

网友:
有没有能量方面的啊

网友:
在哪里找最新的英文文献呢?

网友:
看的是拓扑演化方向的 头疼啊 没程序没指导 自己指着论文瞎扣 都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网友:
你们这么吊,可以回答的详细一些吗

网友:
同行啊,占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