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诡异】!主板每天早上第一次启动黑屏不自检,不跑码。第二次正常。

楼主(2018-01-31):
新组装的台式机啊。
主板每天早上第一次启动黑屏不自检,不跑码,显示00,有亮灯,风扇都在转。

需要强制关机,第二次再次启动全部正常,烤机、玩各种游戏均正常。然后一天时间内再次关机开机都没问题了。(我的主机电源线一直插到插排上的,不断电的)

每天都是如此。早上必须两次开机啊!!!

请大神帮助指点哪里的问题啊?

主板是 V星(MSI)X299 SLI PLUS主板(IntelX299/LGA 2066 )

电脑配置。
cpu        英特尔(Intel) i7 7820X
主板        V星(MSI)X299 SLI PLUS主板 (送水冷酷冷至尊(Cooler Master)冰神B240 )
显卡        索泰(ZOTAC)GeForce GTX1070-8GD5
内存        金士顿(Kingston)骇客神条 Fury系列 DDR4 2400 8G * 2条
ssd        金士顿(Kingston)UV400系列 240G SATA3 固态硬盘
硬盘        希捷(SEAGATE)酷鱼系列 2TB 7200转64M SATA3 台式机机械硬盘(ST2000DM006)
电源        美商海盗船(USCorsair)额定650W RM650x 电源

网友A:
可能电容!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容!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daxiao: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

网友:
刚配的机器有问题可以直接换新吧,不确定的问题浪费这么大的劲干嘛呢

网友:
换一个电源试一下,有可能是电源待机功率不足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