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密码问题 ?求助!!!!!!!!!!!

楼主(2018-01-31):
             请教个问题  Tinkpad T440P  刷了个EC BIOS 后 进BIOS有密码 用他原来密码竟然进不去  不是密码在密码芯片的吗 怎么刷BIOS能影响?遇到过L460 也是
谁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
那换个BIOS继续刷试试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 ,南桥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1514-1-1.html

問題還是在U23 EC BIOS

U23 是 密码芯片 还是EC BIOS  机器拿走了  不行就让送回来看看 我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 ,南桥bios..................

只刷了EC下挂的BIOS          应该跟南桥BIOS 没关系

网友:
会不会在南桥BIOS里面呢,两个一起刷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