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S BIOS LA-A091P 原厂的哦

楼主(2018-01-31):
如题 原厂BIOS 需要的下吧  本机故障是开机有明显跳变 但是无显示  刷了就好了 版本1.0和1A通用 两个多刷过 能显示的 你们的通用不通用就不晓得了哦

网友A:
有验证过的吗 好用吗 没分了.......

网友(2018-06-01):
引用 网友A:
有验证过的吗 好用吗 没分了.......

              你现在还在修电脑吗。

网友(2018-09-25):
这个BIOS可以,前面下载了一个刷了不开机,有电流跳变,我现在这个电脑故障是CPU温度极高,肯定是不正常的,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楼主你的电脑有这个情况吗,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换CPU试

网友:
刷上秒亮  谢谢楼主给力的BIOS  大家可以放心下载了

网友(2019-03-09):
怎么没有看到那里下载程序的地方?

网友(2020-01-02):
楼主提供的这个BIOS亮机快,驱动完美使用!
唯一缺点是BIOS中无法显示机器的型号和序列号,因此用鲁大师也就无法检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