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55M-E33 不稳定

楼主(2018-01-31):
客户网吧机器主板,有2个主板开始不触发,换了新电池开机了,网卡也不认,后来发现UP7704电压偏低。换了一个7704好了,进系统,正常。关键试试志强能不能上,点亮几秒钟死机,现在跑NO,无复位,崩溃中,有大神修过吗

网友:
V星的H55最多的是BIOS问题和USB问题  其他的问题见的比较少

网友:
现在跑NO,无复位,查查各大供电正常

网友:
是不能用志强的CPU吧。。。,,,,,,,,

网友:
先找类似贴,先看啊

网友:
由简到难,按照流程看看,先B,后各条件

网友:
能用就行 不要老是叫志强,可能不兼容

网友:
遇到过这么样的板,一直没有修好,只能在线等大神了